DFN 封装

楼主(2013-11-11):
    一般的DFN封装如下图所示:

那像下面这种封装是DFN吗?

网友A:
    这种也是吧 只不过中间多一个E-pad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也是吧 只不过中间多一个E-pad而已

    主要是旁边两排脚不一样。上面那种是pin脚从外面往里面弯的,而下面那种是pin脚完全在芯片下面。不知道我有没有表达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