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砖引玉:自己总结的一些电源板layout的一些注意点

楼主(2013-11-11):
    自己没事的时候总结的一些对于电源板Layout的一些想法,希望对新手们有用,也请高手们看看,如果有不全的地方还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应该拿个具体案例分析讲解,加上图片。这样好理解 ,好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拿个具体案例分析讲解,加上图片。这样好理解 ,好记。。

    我这个只是一个框架,其实学习这个东西,我认为很多时候还需要自己去摸索,虽然可能时间花的长一点,但是那样才能学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

网友:
    确实是这样,不过有好的指导的话进步会更快更好一些吧

网友:
    讲的很好,很有用,谢谢楼主!

网友:
    主要是地的问题,环路的问题,工艺的问题。

网友:
    讲的很好,谢谢分享!
关键元件选择也很重要,比如压敏,变压器,电解电容,光耦!

网友:
    谢谢分享宝贵经验,要是有具体实例图片,这样就更容易理解的!

网友:
挺好的 ,如果能理详细点,加上实例就更好了!

网友(2013-12-16):
看一下群主的经验,学习一下

网友:
最好能配点走线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可以是可以啊,可以从安规,EMC,散热,功率回路性能(纹波噪声),有的还涉及到非PCB方面的,比如灵活性比较大的器件:变压器(这里面还是有写头如何设定变压器的绕组方式也是最PCB设计和变压器有利的)。我以前自己都整理很多该方面的资料,都是实用性的可惜资料不能从原公司带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