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电池方面的两个问题

楼主(2013-11-11):
有两个电池方面的问题弱弱问一下:
举下例子,我的电池规格为:3.7V,1500ma,机器工作电流450ma,机器工作时间是多少?怎么计算的?当电池没电时给电池充电充电电流为200ma,大概需多长时间充满电?怎么计算?(排除软件因素,因电池监测脚位与软件有关)

网友A:
理论上,
工作时间:1500mAh/450mA=3.33h,
充满时间:1500mAh/200mA=7.5h.
实际上,根据你系统的工作电压,负载变化,放电达不到那么长时间。
充电也不是200mA恒流冲到满的,冲到一定程度后,恒压充电,充电电流变小,时间需要更长一些。

我所知道的比如笔记本电脑充电都是先恒流充电,当电压达到一定值时变为恒压充电,时间不是那么准确。

网友:
3.7V   1500mA     是标准的测试,得出的容量,放电倍率是0.2C,300mA,450mA=0.3C,按经验推算,能用3个小时,充电要加充电IC才稳妥,不加也是可以的,只要电池有保护板,200mA属于小电流充电了,能充满电池的,充到过压时,保护板会切断电池充电的主回路

网友:
电池容量的单位是mAh 其实大约的理解:恒定电流(mA)放电*可以持续的时间(h)。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
工作时间:1500mAh/450mA=3.33h,
充满时间:1500mAh/200mA=7.5h.

理论上是这么多,但实际上要短一些,因为电池放电过程中,在系统总功耗不变的情况下,放电电流会越来越大的,不是恒定不变的,所以时间肯定要小于那个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