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华为布线规范的疑问

楼主(2013-11-11):
    注:PIN密度的定义为: 板面积(平方英寸)/(板上管脚总数/14)这里的“板上管脚总数/14”怎么理解?谢谢!

网友:
顶起,知道的朋友解答一下。

网友A:
FILE->REPORT->统计数据

板密度(板尺寸/14 个管脚-元器件): 0.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LE->REPORT->统计数据

板密度(板尺寸/14 个管脚-元器件): 0.16

谢谢jimmy老师。这里除以“14”,14是什么参数啊?

网友B:
目测,8.98/57.43=0.16。假设每个器件是14pin,根据项目的总pin数可以计算等量ic数,由板子尺寸和等量IC数可以计算板子密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测,8.98/57.43=0.16。假设每个器件是14pin,根据项目的总pin数可以计算等量ic数,由板子尺寸和等量IC数 ...

知道了,谢谢

网友(点评):
其实我应该谢谢你。我以前知道有板子密度这个概念,还一致错误的理解成器件封装尺寸/板子尺寸得来的。这次知道以前自己理解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