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model integrity来打开芯片官网上下载的IBIS,显示错误或者waring过多?

楼主(2013-11-11):
这些是什么错误?怎么修改?都是手工来修改吗?

网友A:
warning 可以暂时不用管,erro要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warning 可以暂时不用管,erro要修改

对这个不了解,推荐几本书吧。

网友B(2014-04-28):
想问下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碰到这样的问题,从官网上down下来的ibis模型,在model integrity显示超过100个以上的报错。
目前束手无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下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碰到这样的问题,从官网上down下来的ibis模型,在model integrity显示 ...

前段时间研究了一段时间,最近没搞,不好意思兄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问下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碰到这样的问题,从官网上down下来的ibis模型,在model integrity显示 ...

可以把文件拿出来分享一下,看具体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文件拿出来分享一下,看具体什么问题

见附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见附件

这是美光的DDR的IBIS,我之前也有用过的,可以用model integrity转换,显示的warning大概都是某些曲线非单调,没有什么影响。

如果仿真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可以再讨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是美光的DDR的IBIS,我之前也有用过的,可以用model integrity转换,显示的warning大概都是某些曲线非 ...

这个不是warning,是error。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warning,是error。

我使用16.5的model integrity打开的,没有warning,也可以正常转成dml 啊
你的error那一栏的说明是什么?

网友(2014-12-28):
警告可以忽略    错误必须修改

网友(2015-06-23):
我也碰到过,问题是warning超进100以上转不了dml模型,至今还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