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PADS中给GND大面积打VIA后如何一次性删除?

楼主(2013-11-12):
我在pads中用Option——Via patterns给GND大面积打VIA后,想要全部将这些VIA删除,但每次只能删除一个,很麻烦,有没有方法将它们一次性删除?

楼主:
我试过用Filter只选择Stitching vias,能全部选中,但也选中了好多走线上的过孔,这些过孔是我不希望删掉的

网友A:
右键选择过滤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选择过滤器

谢谢,我试过,我试过用Filter只选择Stitching vias,能全部选中,但也选中了好多走线上的过孔,这些过孔是我不希望删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选择过滤器

因为我有一些过孔是通过Select Nets——Add Via 添加的,他们都是Stitching vias,所以我如果选择Stitching vias的话,这些过孔也会一起被删除。有没有办法只选择GND网络的Stitching vias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