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封装最后的字母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3-11-12):
各位大侠,客户最近问我一问题,一个0402封装的SMT电容,后面带有L,N,M,S的字母,是代表什么的!

就是0402-L ; 0402-N; 0402-M; 0402-S

各自代表的是什么呢? 烦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我只能帮你到这儿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能帮你到这儿啦。

- -.
  然后呢。是说焊盘大小不一样?没看出什么差别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 -.
      然后呢。是说焊盘大小不一样?没看出什么差别啊。

    那图上明明焊盘大小不一样来着!

网友:
    我认为焊盘的大小由你的生产工艺决定。如果回流焊,那么焊盘可以小些。如果点胶过波峰焊的话,那么焊盘大些。

网友:
L:least 用于PCB空间最挤的情况,产品如消费电子类
N: normal 用于PCB空间一般的情况,常用产品
M: most 用于PCB空间最充沛的情况,产品如军工航天类,要求可靠性极高(焊盘大,产品自然皮实
上面3类是IPC标准,至于S后缀,应该是用于波峰焊,非IPC标准,应该是某些公司自己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