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里关于谐振模式的疑惑,真心请教大神

楼主(2013-11-12):
进行谐振模式分析时,需要选择频率范围和计算模式数,比如频率选择 1 Hz 到 2 GHz ,模式数选择5,   谐振频率中出现的Re.Freg 与Im.Freg是什么意思?他们与模式数有什么对应关系?
在下试了一下,将模式数改为10,其余不变的话,前面5个模式的频率与模式数为5的是一模一样的。

谢谢啊

网友(2013-12-18):
Re.Freg 与Im.Freg   實部根需部   模式数选择5  表示你在某個頻率範圍觀察5個點  這5個點中會比較有問題的點會出現紅色區域  表示你要在那邊下電容

网友:
简单的来讲
由于无损条件的存在,
实部为电源与地平面的平板结构的本征振荡频率
虚部为当前频率下电源与地平面的平板结构形成的本征品质因数
模数代表电源与地平面的平板结构本征谐振振荡的第几阶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