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vin口的输入丢数据!

楼主(2013-11-12):
芯片是ti的8148,视频输入采用vin口输入,发现FPGA过来的数据时钟采样后丢数据,时钟70M丢3个,50M丢2个,12M不丢,时钟和数据都是fpga给的,哪位大神有过相关经验啊,跪求指导。时钟测过波形都还不错就是下降沿时间大了点,70MHZ时候下降沿有4ns,是这个引起的么

网友A:
4ns大了点,一般都是2ns,我试过3ns没问题。你的线有多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4ns大了点,一般都是2ns,我试过3ns没问题。你的线有多长?

这次忘了做等长,最长的2000mil,最短的1100mil,时钟是1600mil左右,问题是丢数据,一个图像600x800,dsp采样后总会少几个,而且数据都不对,如果是延时问题,好歹测个错误数据啊,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4ns大了点,一般都是2ns,我试过3ns没问题。你的线有多长?

时钟改小后20几M后下降沿延时就变小变成2.6ns了,但是还是丢数据,

网友:
恭喜你,你现在可以把球踢给fpga或者firmware工程师了。你看你的描述,丢数据要么在fpga端发生,要么是dsp的内存buffer分配不对。

网友A:
1,不需要做等长,2,20几兆丢数据,那真的不是硬件问题了。可以试一下把fpga输出加强一下证明给他们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需要做等长,2,20几兆丢数据,那真的不是硬件问题了。可以试一下把fpga输出加强一下证明给他们看。

谢谢回复哈,不过fpga输出加强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哈,不过fpga输出加强是什么意思啊?

FPGA输出的强度可以调,你可以加强或减弱,看看丢包是否有变化。
我觉得最大的可能还是在FPGA的时钟上,时钟不同步,则很容易丢包。而且,vin包括pclk,hs,vs,和DE,这4组时钟的关系以及和数据的关系要仔细研究。
另外,你应该让写驱动的人多看看8148的errata,踢哀的猪头喜欢把最重要的东西放在errata而不是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GA输出的强度可以调,你可以加强或减弱,看看丢包是否有变化。
我觉得最大的可能还是在FPGA的时钟上, ...

真的很感谢这么认真的回复哈, ,目前还没有接入ccd输入,只是fpga模拟数据发给8148,这样测下这个vin口调通没有,clk,hs,vs,data,de都是fpga那边给的,现在给的就是不同频率下送给8148,这个8148软件那边核对过寄存器分配对的,所以突破口不知道在哪,那个时序只能再核对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