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 wave里Z参数看谐振Port设置问题?

楼主(2013-11-12):
要通过Z参数来看谐振,是不是只需要设置一个Port就好了? 那么转换到S参数的话,对应的是回损还是插损呢?

S参数图

S参数图

Z参数图

Z参数图

网友:
S参数的波形不太对吧?

网友(2014-05-13):
Z参数一般用于电源/地单端口网络的分析,S参数用于信号线,如差分信号共模信号,是双端口网络,仿真结构里通常有S[1,1],右键这个结果还可以看S[1,3],S[1,1]是1端口输入后反射的,S[1,3]是1端口输入3接收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