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机花屏现像,请大案帮忙。

楼主(2013-11-12):
死机花屏现像,一般是开机时候才会出现,概率很大概有3/100左右,出现过死机花屏,再开机就很难出现,死机时候,量各电源都是正常的,

开机死机花屏现像

楼主:
案桌系统4.0系统,

网友:
我曾經遇過螢屏半邊會花掉,是電池在某些特定的電平操作下,出現機率大約 1/15 到 1/20。但是沒有死機。

楼主:
在用充电器时,测不出问题的

网友(点评):
當時我也是這個狀況! 在用充电器时,沒有问题!

楼主:
出过问题,拿个接上串口都没出现过,

网友:
rx没有拉高导致的吧

网友:
你们都是高手,什么方案的?

网友:
找到问题没有,电源的可能性很大的

网友:
电池电量过低了,电量低到已经影响到系统的功耗,电量检测不准,电量过低还没有关机!

网友:
l楼上有道理,量下死机时电池电压多少

楼主:
死机花屏时,电池电量是很足的,电池电量为:3.8V,

网友:
    这问题你要和软件一起去找,降低频率试试。

网友:
    还有你要查下你时序是对的不?这可能会造成那样·

楼主:
量产出现的,时序可能性很小,我猜测是软体的问题,

网友:
这个跟电池应该没有关系,你看RST,你抓一下死机的电源和复位波形,或者用打印串口看看数据信息等。
确认是显示问题还是系统没有起来。

楼主:
就是接串口后就没出现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