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Trace No Reference

楼主(2013-11-12):
Trace No Reference,为什么我的板子上有那么多
WARNING [Trace No Reference]: Trace11393:RAM_BA2 There is no plane or patch (top or bottom) covers the trace segment.
WARNING [Trace No Reference]: Trace11536:RAM_BA2 There is no plane or patch (top or bottom) covers the trace segment.
WARNING [Trace No Reference]: Trace11725:RAM_BA1 There is no plane or patch (top or bottom) covers the trace segment.
WARNING [Trace No Reference]: Trace11731::DRAM_BA1 There is no plane or patch (top or bottom) covers the trace segment.
WARNING [Trace No Reference]: Trace11761::DRAM_BA0 There is no plane or patch (top or bottom) covers the trace segment.
WARNING [Trace No Reference]: Trace11868::DRAM_BA0 There is no plane or patch (top or bottom) covers the trace segment.
WARNING [Trace No Reference]: Trace232 There is no plane or patch (top or bottom) covers the trace segment.
WARNING [Trace No Reference]: Trace233 There is no plane or patch (top or bottom) covers the trace segment.
WARNING [Trace No Reference]: Trace4303::DRAM_A5 There is no plane or patch (top or bottom) covers the trace segment.
WARNING [Trace No Reference]: Trace4304::DRAM_A5 There is no plane or patch (top or bottom) covers the trace segment.
WARNING [Trace No Reference]: Trace4464::DRAM_A5 There is no plane or patch (top or bottom) covers the trace segment.
WARNING [Trace No Reference]: Trace4721::DRAM_A3 There is no plane or patch (top or bottom) covers the trace segment.
WARNING [Trace No Reference]: Trace4888::DRAM_A3 There is no plane or patch (top or bottom) covers the trace segment.
WARNING [Trace No Reference]: Trace4969::VDD_COREA12 There is no plane or patch (top or bottom) covers the trace segment.
WARNING [Trace No Reference]: Trace5235::DRAM_A6 There is no plane or patch (top or bottom) covers the trace segment.
WARNING [Trace No Reference]: Trace5239::DRAM_A6 There is no plane or patch (top or bottom) covers the trace segment.
WARNING [Trace No Reference]: Trace5476::DRAM_A4 There is no plane or patch (top or bottom) covers the trace segment.
WARNING [Trace No Reference]: Trace5521::DRAM_A4 There is no plane or patch (top or bottom) covers the trace segment.
WARNING [Trace No Reference]: Trace5872::DRAM_A1 There is no plane or patch (top or bottom) covers the trace segment.
WARNING [Trace No Reference]: Trace5873::DRAM_A1 There is no plane or patch (top or bottom) covers the trace segment.
WARNING [Trace No Reference]: Trace5953::DRAM_A8 There is no plane or patch (top or bottom) covers the trace segment.
WARNING [Trace No Reference]: Trace5954::DRAM_A8 There is no plane or patch (top or bottom) covers the trace segment.
WARNING [Trace No Reference]: Trace5955::DRAM_A8 There is no plane or patch (top or bottom) covers the trace segment.
WARNING [Trace No Reference]: Trace5956::DRAM_A8 There is no plane or patch (top or bottom) covers the trace segment.
WARNING [Trace No Reference]: Trace6097::DRAM_A14 There is no plane or patch (top or bottom) covers the trace segment.
WARNING [Trace No Reference]: Trace6148::DRAM_A14 There is no plane or patch (top or bottom) covers the trace segment.
WARNING [Trace No Reference]: Trace6341::DRAM_A13 There is no plane or patch (top or bottom) covers the trace segment.
WARNING [Trace No Reference]: Trace6385::DRAM_A13 There is no plane or patch (top or bottom) covers the trace segment.
WARNING [Trace No Reference]: Trace6389::DRAM_A13 There is no plane or patch (top or bottom) covers the trace segment.
WARNING [Trace No Reference]: Trace6390::DRAM_A13 There is no plane or patch (top or bottom) covers the trace segment.
WARNING [Trace No Reference]: Trace6391::DRAM_A13 There is no plane or patch (top or bottom) covers the trace segment.
WARNING [Trace No Reference]: Trace6392::DRAM_A13 There is no plane or patch (top or bottom) covers the trace segment.
WARNING [Trace No Reference]: Trace6405::DRAM_A13 There is no plane or patch (top or bottom) covers the trace segment.
WARNING [Trace No Reference]: Trace6406::DRAM_A13 There is no plane or patch (top or bottom) covers the trace segment.
WARNING [Trace No Reference]: Trace6495::DRAM_A9 There is no plane or patch (top or bottom) covers the trace segment.
WARNING [Trace No Reference]: Trace6501::DRAM_A9 There is no plane or patch (top or bottom) covers the trace segment.
WARNING [Trace No Reference]: Trace6537::DRAM_A9 There is no plane or patch (top or bottom) covers the trace segment.
WARNING [Trace No Reference]: Trace6538::DRAM_A9 There is no plane or patch (top or bottom) covers the trace segment.
WARNING [Trace No Reference]: Trace6539::DRAM_A9 There is no plane or patch (top or bottom) covers the trace segment.
WARNING [Trace No Reference]: Trace6540::DRAM_A9 There is no plane or patch (top or bottom) covers the trace segment.
WARNING [Trace No Reference]: Trace6541::DRAM_A9 There is no plane or patch (top or bottom) covers the trace segment.
WARNING [Trace No Reference]: Trace6542::DRAM_A9 There is no plane or patch (top or bottom) covers the trace segment.
WARNING [Trace No Reference]: Trace6550::DRAM_A9 There is no plane or patch (top or bottom) covers the trace segment.
WARNING [Trace No Reference]: Trace6558::DRAM_A7 There is no plane or patch (top or bottom) covers the trace segment.
WARNING [Trace No Reference]: Trace6559::DRAM_A7 There is no plane or patch (top or bottom) covers the trace segment.
WARNING [Trace No Reference]: Trace6619::DRAM_A7 There is no plane or patch (top or bottom) covers the trace segment.
WARNING [Trace No Reference]: Trace6620::DRAM_A7 There is no plane or patch (top or bottom) covers the trace segment.
WARNING [Trace No Reference]: Trace6674::DRAM_A7 There is no plane or patch (top or bottom) covers the trace segment.
WARNING [Trace No Reference]: Trace6860::DRAM_D2 There is no plane or patch (top or bottom) covers the trace segment.
WARNING [Trace No Reference]: Trace6863::DRAM_D2 There is no plane or patch (top or bottom) covers the trace segment.
WARNING [Trace No Reference]: Trace8640::DRAM_D3 There is no plane or patch (top or bottom) covers the trace segment.
WARNING [Trace No Reference]: Trace8643::DRAM_D3 There is no plane or patch (top or bottom) covers the trace segment.
WARNING [Trace No Reference]: Trace8646::DRAM_D1 There is no plane or patch (top or bottom) covers the trace segment.
WARNING [Trace No Reference]: Trace8647::DRAM_D1 There is no plane or patch (top or bottom) covers the trace segment.
WARNING [Trace No Reference]: Trace8648::DRAM_D1 There is no plane or patch (top or bottom) covers the trace segment.
WARNING [Trace No Reference]: Trace8649::DRAM_D1 There is no plane or patch (top or bottom) covers the trace segment.
WARNING [Trace No Reference]: Trace8720::DRAM_D1 There is no plane or patch (top or bottom) covers the trace segment.
WARNING [Trace No Reference]: Trace8724::DRAM_D5 There is no plane or patch (top or bottom) covers the trace segment.
WARNING [Trace No Reference]: Trace8753::DRAM_D5 There is no plane or patch (top or bottom) covers the trace segment.
WARNING [Trace No Reference]: Trace9038::DRAM_D7 There is no plane or patch (top or bottom) covers the trace segment.
WARNING [Trace No Reference]: Trace9039::DRAM_D7 There is no plane or patch (top or bottom) covers the trace segment.
WARNING [Trace No Reference]: Trace9040::DRAM_D7 There is no plane or patch (top or bottom) covers the trace segment.
WARNING [Trace No Reference]: Trace9041::DRAM_D7 There is no plane or patch (top or bottom) covers the trace segment.
我的叠层如下:

为什么会出现没有no plane or patch的提示呢

网友A:
应该是信号线上的node缺少参考面,可以定位某一个(例如Trace9041)信号线段,仔细分析一下看看该线的上下参考面是否完整,例如过孔反焊盘切割plane而造成的参考面不连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信号线上的node缺少参考面,可以定位某一个(例如Trace9041)信号线段,仔细分析一下看看该线的上下 ...

楼上理解正确,对应到问题查看了一上,下面的确是一块不完整的铜皮。

网友:
用这套软件经常遇到各种问题,多多留心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