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孔知识

楼主(2013-11-12):
如果是过孔塞油的话,就不需要对过孔阻焊开窗进行设置了。但是有一点需要说明,不设置过孔的阻焊,板厂一般会有两种做法,一种是盖油,就是指油墨进孔,但是孔里面并没有让阻焊油墨完全堵塞住。另一种则是塞孔,就是孔里面被油墨堵住。后面的一种处理方法在BGA部分,还有喷锡板都比较常见,主要是防止孔内藏锡珠,导致焊接时出现问题。所以一般会注明,BGA位置的过孔塞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