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concept hdl 设计线路图 检查出错

楼主(2013-11-12):
大家好,本人学习allegro concept hdl设计线路图,用两个简单的元件设计了一个线路图,元件只有两个脚,对接而已,用 tool/package utilities/electrical rules check 检查总是出错,说是有两个error可是怎么也找不到哪里的问题,有没有高手能帮忙解答呀,在线等。

网友:
你把错误贴出来

网友A:
    先file//export physical后才能做这个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file//export physical后才能做这个检查!

谢谢你 问题解决了,还有个问题请教
我发现我在查询器件的时候,ctrl+f,只能查询net,不能查询元件的location,不知道怎么操作才能搜索器件的location呢,例如我要搜 R1

网友(2014-03-30):
引用 楼主:
    谢谢你 问题解决了,还有个问题请教
    我发现我在查询器件的时候,ctrl+f,只能查询net,不能查询元件的lo ...

    新版本16.5中 搜R1就在搜索里填入R1啊,随便搜什么都行
    老版本可能是ctrl+f在value中填入R1

网友:
    望眼镜那里选par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