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LOGIC和pcb同步的问题

楼主(2013-11-13):
    常常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原理图在和pcb同步的时候,往往不能替换元件,而需要在ECO模式下手动update一下该元件。这是为什么呢,貌似勾选了图中的这个选项可以同步,但是就会把很多为了和结构一致临时修改的库都替换掉了。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我也是碰到过,没找到好的办法

网友:
    修改过的封装应该重新命名.& C$ a: x& J+ Z. B7 [
    修改原理图中元件的封装名.

网友:
    封装统一在原理图里面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