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不在鼠标上,咋回事?(补充下,同样的封装,有些是没问题的,有些有问题)

楼主(2013-11-13):
请问,0402电阻更新网表后,封装就不在鼠标上了,有一段位移,这是咋回事啊,谢谢。

谢谢,下面兄弟的解释,补充一下问题,
我现在是0402封装,有些正常,有些不在鼠标上,如果是封装问题,应该都是一样的吧?还有就是,布局的时候是正常的呀,都没动它,就更新了网表,就这样了。

网友A:
    做封装时,原点位置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封装时,原点位置不合理。

只有几个电阻是这样的,其他一样的封装没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封装时,原点位置不合理。

    楼上说的很对!我也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支持楼上和楼上再楼上的观点

网友:
    封装不在鼠标上???不懂是啥意思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明明封装的原点在零件中心,在PCB图中抓取零件时,有些就会偏移鼠标十字架,而大多数是正常的,还请知道的解答下。

网友:
    格点设置太大了吧?实际在元件的原点,但看起来偏离的元件的原点

网友:
    做封装时原点和器件的中心没在一起或者相离太远,当调取元件的时候 鼠标是在整个封装的原点,如果你的器件中心位置和封装的原点相离远就会有你描述的问题。所以一般做封装的时候建议原点也是器件的中心位置

网友:
    原点设置问题,这个应该很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