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隔离串口信号

楼主(2013-11-13):
我做一个WIFI的模块,用RT5350的平台,UART的两条线TX和RX通过连接器连到机顶盒大板上去,用作AT命令。模块板的TX和RX都是接下拉电阻,是芯片的要求,机顶盒大板接了5V上拉也不能改。现在有什么方法可以使两边的上下拉电直流电平隔离而AT命令信号可以正常通信。数字隔离器很贵。

网友A:
光耦,
可以三极管也可以。不一定非要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耦,
可以三极管也可以。不一定非要隔离。

我的模块板的下拉和机顶盒大板的上拉的直流电平必须隔离,不然会影响板子启动。有什么好的方案呢?

楼主:
光耦怎么隔离呢,有没有参考电路?

网友B:
你这个不涉及多参考地,没必要隔离吧
用片74x244缓冲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不涉及多参考地,没必要隔离吧
用片74x244缓冲下呢?

大板的上拉影响到我的下拉啊,我的下拉也影响大板的上拉。都是心片的要求。

网友:
用pca9306试试

网友C:
UART 隔离电路;看下能否用上

网友:
用三极管和二极管就行了!具体电路自己画一下吧,搞清楚逻辑就行了!

楼主:
用光耦的输入与输出的波形相位会不会反了?会不会波形失真?

网友D:
请用3极管做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用3极管做可以的

有没有参考电路提供。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参考电路提供。

就是个光耦隔离电路你还搞不定啊?
你那个东西能驱动光耦吗?灌电流方式,如果不行就是用74芯片/三极管之类的驱动下

网友A:
看情况自己选择具体参数和电路吧,大致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UART 隔离电路;看下能否用上

我的小板的RX和TX都接了4.7K的下拉,对应大板接5V的上拉,上拉电阻不详。这个串口用过AT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情况自己选择具体参数和电路吧,大致是这样。

用Q1的目的是什么呢?我看用了反相器,也就是说光欧隔离电路的输入和输出波形的相位是相反的,再用个反相器最终输出信号和输入信号的相位就一致了,是这样的理解的么?

网友:
    8楼的方法确实可以,我看过有人这样用过

楼主:
请问下光欧隔离电路的输入信号的相位和输出信号的相位是同相的还是反相的?我的目的是同相,需不需要加反相器?这个电路可以吗?小板的下拉和大板的上拉在原理图的另外一页这一页没有画出来。

楼主:
    画成这样了,放到原理图中了。小板的下拉在原理图的另一页,大板的上拉在大板上这里没有体现出来。请问可以么?
    另外我的原理图DRC有很多12/13类的ERROR,请哪个大哥帮我DRC一下看是否正常好吗?

    原理图dsn

楼主:
    哪个哥们发表下意见好吗?

网友:
    以前用过6N137做过隔离,轻松过19200波特率。不过刚翻了下,找不到工程了。用普通光耦,如果处理不好,波特率可能上不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画成这样了,放到原理图中了。小板的下拉在原理图的另一页,大板的上拉在大板上这里没有体现出来。请问可以 ...

DRC 是分页符在其它页没有,不用的就删除,另元件PIN脚报错,是元件PIN的属性,全部改成Passive,就可以了

网友E:
    14楼的图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个哥们发表下意见好吗?

楼主(2013-12-19):
引用 网友E:
14楼的图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串口通过光O隔离后串口打印是乱码啦,是什么原国呐?

楼主:
引用 网友E:
14楼的图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隔离后是这样子了,其中黄色是小板的UART—TX,绿色是对应大板的。不同步了。

网友:
    还是光耦可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14楼的图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為什麼波形的邏輯關系不一致了?

网友:
    楼主应该说的是电平的转换吧!譬如3.3V转换到5V,有些电平的转化同时还要方向,如果速率不高的情况下可使用NPN,如果不用电平转化就是用MOS

网友:
可以用电阻分压,或者串个几K的电阻,好像都是可以的

网友:
光耦合隔离,SO EAS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