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关于Hyperlynx设置差分对的问题

楼主(2013-11-13):
我仿真飞思卡尔处理器P1020的差分时钟输出,给DDR3的。但是P1020的DDR3的差分时钟明明是输出的,在Hyperlynx中为什么只能是输入的呢,你帮我看看。是不是我什么地方没设置对还是哪里出的问题呢?非常的感谢大家,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感觉你的模型有问题,或者你的子模型选择不正确,请检查一下你用的model,看看对应clk pin的model是否真是outpu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的模型有问题,或者你的子模型选择不正确,请检查一下你用的model,看看对应clk pin的model是否真是o ...

嗯,谢谢你的回答。确实是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
谁有邀请码,注册不了

网友(2015-08-26):
模型很多是由文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