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入DXF后不能ZCOPY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3-11-13):
个人心得:
        有时候我们导入DXF的边框时,可能因为不是一条封闭的line组成的shape而不能使用ZCOPY这个命令,这里我总结了一个办法,根据其必须为封闭的shape才能使用这个命令这个特点我们可以这样操作:
  1.点击菜单shape——compose shape
  2.在option中设置active class 为BOARD GEOMETRY .SUBCLASS 设置为outline
  3.点击导入的DXF的任何一个边框,就会这这个边框里面生成一个有line组成的shape,大小完全和你导入的一样
  4.这时你就可以删除之前导入进来的DXF了,注意删除操作的时候只选择line,不要选择shape。剩下的就是有line组成的shape了,可以进行ZCOPY操作了

网友A(2013-12-18):
楼主,我在你描述的第3步的时候无法组成Shap,这时为啥?  你的具体操作内截个图看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在你描述的第3步的时候无法组成Shap,这时为啥?  你的具体操作内截个图看看嘛?

偷懶就學我這樣
直接框外框 (第二張圖)
然後第三張圖你就會看到外框轉為OUTLINE
裡面DXF1的線路可以依需求轉為Silkscreen做放置零件用

网友(2014-12-02):
    执行compose shape命令以后,还可以用右键选择Temp Group命令选择需要组成板框的line,一定要是由一个或多个line封闭的一个图形。

网友(2015-06-10):
    不错,这个问题困扰我好久

网友:
    要将组成shape 的所有line 都选再 compose
 在CAD 里面PE命令闭合多段线也可以   估计大部分人不会用C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