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出不了ODB++文件解决办法?

楼主(2013-11-13):
pads出不了ODB++文件解决办法:遇到过几种情况了。无法出ODB++文件,不知道什么原因。有时候Pads直接崩溃了,求解!

网友A:
哪个版本?完整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版本?完整版吗?

是的。9.0版本以上都遇到过这个问题。可能这块板子有问题。其他板子又都可以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9.0版本以上都遇到过这个问题。可能这块板子有问题。其他板子又都可以出。

可以把你的PCB传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你的PCB传上来看看

嗯。貌似找到原因了。把泪滴关掉就可以出了!谢谢了

网友(2019-10-05):
引用 楼主:
嗯。貌似找到原因了。把泪滴关掉就可以出了!谢谢了

是哪个版本的 PADS

网友(2020-07-02):
    请教怎么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