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PB 16.6 PSPICE 无法仿真

楼主(2013-11-13):
安装本版的安装方法,反复安装好几天了,在进行Pspice仿真时总是提示:

Couldn't open file "D:\MYWork\PROJECT\宽带放大器\仿真文件\test-PSpiceFiles\SCHEMATIC1\1\1.out".It may be that the file-system is readonly or the file does not exist.
INFO(ORPROBE-3188): Simulation aborted

请各位达人帮忙看看,可能的错误会是什么呢?
用的系统是win7 32位;
crack前有吧Orsimsetup。dll这个文件拷贝出来。

网友:
試試看放置文件的路徑不要有中文字。

楼主:
OK,真的是路径中文的问题,MD,DB的就是要小心啊。。此前16.5的中文路径都可以用。谢谢楼上的了。。

网友:
ORCAD 和 PSPICE 本身不是多國語言軟件,對於中文持比較差,如果中文字可以用,可能是碰巧中文字轉英文字符的時候闢開不明的字集罷了。不是每次都很幸運,剛好輸入的所有中文的自都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