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allegro中如何设置过孔在内层中,有连线时有焊盘,在该层中没连线没有焊盘?

楼主(2013-11-13):
5金币
求教 allegro中如何设置过孔在内层中,有连线时有焊盘,在该层中没连线没有焊盘? 就像pads的内层设置为Split/Mixed的样子?

网友:
    setup菜单下的UNUSED PADS SUPPRESSION
    " j( E8 A( D/ f0 e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6482

网友:
    LZ说的是埋孔吗?如果是的话先设置好第几层到第几层,然后直接打孔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