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gerber时错误提示

楼主(2013-11-13):
在导gerber时有错误提示,看了下,22个错误,都是GND网络的(如图1,图2),但在进到系统检查时,又没有错误,这个如何去排查,有没有影响?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另外是否每层都需要将board outline勾选上(还是说只需TOP和BOTTOM层勾选就可以了)。
D-CODE是否每次导gerber时都需要生成一次?

楼主:
对导gerber文件不是很熟,请各位高手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A:
1、在导gerber时有错误提示,看了下,22个错误,都是GND网络的(如图1,图2),但在进到系统检查时,又没有错误,这个如何去排查,有没有影响?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回复:连通性报错。看看内层你是否设置为混合分割层,是的话就要先进行灌铜。(或者可以将文件上传给我,加个密码)

2、另外是否每层都需要将board outline勾选上(还是说只需TOP和BOTTOM层勾选就可以了)。

回复:可以勾选,也可以不勾选。但drill drawing layer层的光绘一定要记得勾选。

3、D-CODE是否每次导gerber时都需要生成一次?

回复:是的。

jimmy大师指导的很细致,

楼主:
谢谢jimmy大师的指点,
连通性报错。看看内层你是否设置为混合分割层,是的话就要先进行灌铜
是有一层是混合分隔层,但我最开始就是先把那层灌铜的,然后再铺普通层的灌铜,之前那样没理会,发出去做板,回来功能上也没什么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在导gerber时有错误提示,看了下,22个错误,都是GND网络的(如图1,图2),但在进到系统检查时,又没有 ...

jimmy,pcb文件要怎么加密?

网友:
同问,jimmy,pcb文件怎样加密?

网友(点评):
安装一个加密软件。

楼主:
压缩时可以设置密码吧

网友(2013-12-17):
厉害!看的不是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