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电容充电

楼主(2013-11-13):
最近需要做一个超级电容的充电电路,电流设置在0.5A,电压5V.如果用电阻限流,需要用10R,5W的电阻,1206的贴片电阻才1/4W,要放多少个才够,汗。大家有没更好的方法可以推荐的?

楼主:
超级电容的漏电流一般是多少?大家有没规格书?

网友A:
10欧太大,应该串联一个schokky二极管和一个0.5欧的电阻进行快冲,慢冲2欧就可以了。
我试过没问题

楼主:
电源只能提供0.5A的电流,没办法

网友:
是用在RTC电路上的超级电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欧太大,应该串联一个schokky二极管和一个0.5欧的电阻进行快冲,慢冲2欧就可以了。
我试过没问题

用这种方式快充电对整个电源会产生比较大影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这种方式快充电对整个电源会产生比较大影响吧?

大电流充电的时间很短,刚开始电压的确有点下降,但CPU还没有boot起来,等电压恢复正常,CPU启动。

网友:
用闪光ic充电额,专用的

网友:
请教下,为什么充电电路上要放10欧姆的电阻?你是指刚开始充电的时候,电容电压为0,通过电阻限制电源的输出电流吗?

网友:
2个uA左右的漏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