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关于PowerDC里面,电流设置的问题,麻烦大家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3-11-13):
图一中:电源和地对应的最大电流不一致,那么请问是用哪个?
图二中:Current A  是指通过所有PIN的总电流吗 ? 一般是选最大值吗?

最后再次表示感谢!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网友:
我也想知道,哪位高人给回复一下啊

网友(2014-05-13):
你设置的是VRM还是SINK?你这些都是电源。个人感觉是VRM,只需设置电压即可,如果是负载端,就是SINK,那么就是图2这种样子的,电流大小有负载决定。与电源最大电流无关,只需保证负载端功率小于电源端功率

网友:
这里的current(A)是指你的工作电流,和你说的范围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