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件焊盘覆丝印为了防止连锡,并自动避让管脚怎么实现?

楼主(2013-11-13):
插件焊盘覆丝印为了防止连锡,并自动避让管脚怎么实现?如图效果,如果用丝印层覆铜就是不会避让焊盘,有哪位大虾知道,

网友A:
先覆铜  然后编辑覆铜改成丝印层
LZ图片没上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覆铜  然后编辑覆铜改成丝印层
LZ图片没上传成功

没有实现,我先覆铜,然后双击铜把它改成BOTTOMOVERLAY,就在管脚住没有避让,这是为什么?我哪里操作不当了?

网友B:
改成丝印层时不要选择重新铺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成丝印层时不要选择重新铺铜。

这个不行呀,黑驴蹄子,能图文并茂一下吗,急呀,

网友C:
楼主,思维方向差一点哦。
你所要的不是防止连锡,你要的是,铺铜与通孔焊盘避让间距加大,方便手工焊接时候不容易擦伤铺铜上的阻焊油。
换句话! 怎么设置“独立的间距规则” for 铺铜 与 通孔焊盘。 对吧?  独立的意思是 1,我任意改大小,2, 我不受其他间距规则影响 对吧?

于是, 你可以设置这样的规则:

cl_Poly_PTHPad_20mil

对象1: 铺铜
对象2: 通孔焊盘

怎么写? 自己玩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思维方向差一点哦。
你所要的不是防止连锡,你要的是,铺铜与通孔焊盘避让间距加大,方便手工焊接时 ...

先理解别人要求来回贴,自已没有弄明白意思再此瞎说,自摆乌龙。
第一这不是手工焊,是波峰焊;
第二你还不明白类似排针直插件相邻焊盘在过波峰焊工的容易搭连;在生产上产生的问题。像类似脱锡焊盘的设计,我看你就更不懂了。

网友(点评):
支持 andyxie 。虽然 andyxie 没有理解楼主所提问题,但 andyxie 说的情况可能也是你当前忽略的部分,你能说下你当前 铺铜间距 是多少吗? 另:你问的这个问题早前365论坛已很明确的被网友讨论过...

网友(点评):
我提示的方法,可以任意去控制各种实物(焊盘,过孔,线,铺铜)之间的间距,有了这个前提,你们想要设置什么就设置什么效果,方法对了,就不会再问类似的问题。所以我指点新手很少直接回答他的问题。

网友(2014-04-04):
2楼是正解,我也是那么干的,先把铺铜解锁,然后把铺铜区内的线条改成丝印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实现,我先覆铜,然后双击铜把它改成BOTTOMOVERLAY,就在管脚住没有避让,这是为什么?我哪里操作不当 ...

LZ没有完全理解意思,先铺铜(在TOP或BOTTOM层)
铺完铜后将铺铜层改为TopOverlay或BottomOverlay层,点击OK后会弹出对话框,点NO
更改后,此铺铜属性为TopOverlay或BottomOverlay层,
但只显示在TOP或BOTTOM层,TopOverlay或BottomOverlay层无显示.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实现,我先覆铜,然后双击铜把它改成BOTTOMOVERLAY,就在管脚住没有避让,这是为什么?我哪里操作不当 ...

不要怪别人表达的不完全,自己悟性也有关系。
PS:刚看到此帖,真心不想回复,希望以后发帖问问题的时候,态度好些,尽量表达清楚,纵使别人回答可能不正确,说明人家真心想帮你,一样要感谢。不要这么看不起人,你比别人强很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怪别人表达的不完全,自己悟性也有关系。
PS:刚看到此帖,真心不想回复,希望以后发帖问问题的时 ...

最讨厌你这种不解决问题,而在这里乱叫的人;对于上述问题个人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