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allegro 激励设置

楼主(2013-11-14):
在sig xp里面 设置激励环节 pattern即样式  该怎么设置,手册上说是127位 1+X+X7的PRBS伪随机码序列。。求大神指点

网友(2014-01-18):
这个,还正在研究中,百度“高速串行总线的常用测试码型-测试与测量-EDN China“有介绍原理,实际码型生成可以通过Matlab获得,现在我明白一个大神几年前为什么要装Matlab的原因了。
具体有什么快捷的方式获得俺还在找,应该有谁总结的文档才是,只是我等没遇见。

网友A:
还有,其实,如果有时间,根据其原理,一个一个算一下,127位还是不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其实,如果有时间,根据其原理,一个一个算一下,127位还是不算多。

您好 是根据什么原理,datasheet上还是?跪求解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 是根据什么原理,datasheet上还是?跪求解惑

最简单的PRBS3的码型发生器,其多项式为X3+X2+1,即寄存器的第3位与第2位做异或(XOR)的逻辑运算后返回到寄存器的第1位,寄存器的第3位X3同时也是PRBS3发生器的输出。

在表格1中显示了PRBS3的n个周期的时钟后输出n个比特的码流。X1/X2/X3分别是3个比特移位寄存器的低位到高位,输出位是X3,初始状态为X1/X2/X3=1/1/1,如表格第1行所示。

  第1个时钟沿到达后,X3与X2异或后等于0,输入到X1,同时X1和X2前移到X2和X3,所以X1/X2/X3=0/1/1,如表格第2行所示;

  第2个时钟沿到达后,X3与X2异或后等于0,输入到X1,同时X1和X2前移到X2和X3,所以X1/X2/X3=0/0/1,如表格第3行所示;

  第3个时钟沿到达后,X3与X2异或后等于1,输入到X1,同时X1和X2前移到X2和X3,所以X1/X2/X3=1/0/0,如表格第4行所示;
……

  以此类推,第5行为0/1/0,第6行为1/0/1,第7行为1/1/0,第8行为1/1/1,与初始状态相同,接下来的第9行和第10行与第2行和第3行完全相同,也就是说PRBS3的码型输出7个比特后开始重复。X3是PRBS3的输出位,所以PRBS3输出的码型为1110010,码长为7,如图2所示,每7个比特后开始重复输出同一码型。在PRBS3中包括了11100属于码流中频率最低的码型,010是频率最高的码型

图片搞不上来。
以上来自"高速串行总线的常用测试码型-测试与测量-EDN China",百度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PRBS3的码型发生器,其多项式为X3+X2+1,即寄存器的第3位与第2位做异或(XOR)的逻辑运算后返回 ...

谢谢你的解答 楼上好人啊

网友(2014-05-28):
不知所云.就只要输入二进制数就可以了.然后时间加长仿真后就是循环的二进制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