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寸显示屏接口有De,HSYNC/VSYNC ,I2C模式,分别咋接,请大侠讲解?初次接触,不懂

楼主(2013-11-14):
1.3寸,7寸显示屏接口方式

网友:
楼主 你要干什么啊  说的不清不楚 拿图出来瞧瞧

网友:
HSYNC/VSYNC 这两个是必须要接的吧?一般的CPU不是都带有LCD驱动的接口么?应该有个接口的,你找找试试。在LCD的bank里面找找吧?
I2C就是SCL和SDA两个信号吧,到CPU上找到IIC接口,拉到LCD的FPC座子上就好了。注意电平是否兼容,注意是否有上拉电阻。

网友:
De,HSYNC/VSYNC ,I2C
DE有DE时序,HS/VS有HV时序。
I2C应该是用I2C配置液晶的一些寄存器。

网友:
楼主,请表达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