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求助S数误差问题

楼主(2013-11-14):
各位前辈 请教一下为何我模拟的準确度差这么多
实测:S21 parameter: 1G=-0.9;   2G=-2.3 ;   6G=-4.5   ; 9G=-8.1
模拟后(model extraction)如图 模拟与实测差很多 why?
SPD档如附件 可否帮我确认一下 谢谢
请指点一下 拜托!!

网友:
你这个做的是表贴的SMA测试线?你最好用3d-fem来仿真

楼主:
Hi stevenzhao
谢谢 我是用3D-FEM仿真 后来解决了 重点是Outer box 没设置5-10倍 导致结果差异极大 ^^

网友:
引用 楼主:
Hi stevenzhao
 谢谢 我是用3D-FEM仿真 后来解决了 重点是Outer box 没设置5-10倍 导致结果差异极大 ^^

现在拟合上了吗?这是你做的测试板吗?顺便问个问题,你是怎么分离粗糙度和Df值的呢?

楼主:
Hi stevenzhao
df厂商给的 离粗糙度没设置 我只看趋势 ^^

网友:
引用 楼主:
Hi stevenzhao
df厂商给的 离粗糙度没设置 我只看趋势 ^^

哦,多交流,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