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压器耦合方式

楼主(2013-11-14):
请问两种耦合方式的差别在哪里?为什么第一种方式的频率比第二种要低?

网友A:
哥们你是做什么的呀?用这么高端的玩意?还是mini-circuits的balun。貌似是做射频类的??还是模数混合类信号  如果要问为什么可以去ADI官网找找相关的资料,我记得以前好像看到过。是《模拟对话》还是《技术指南》来着,里面有很多相关资料的,而且都是有非常好的解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是做什么的呀?用这么高端的玩意?还是mini-circuits的balun。貌似是做射频类的??还是模数混合类信 ...

谢谢你的指示!确实是用在射频电路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指示!确实是用在射频电路上的。

我印象中是看到过好几篇的  你自己去找找吧 里面有一堆的相关学习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