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大焊盘里随意添加阻焊(绿油)请高手指点啊

楼主(2013-11-14):
我想在这个方形大焊盘里加上重要的一圈丝印,想要加丝印就必须丝印底下不开窗是吧?而阻焊层在protel里的性质是负片的,能不能对阻焊(绿油)的操作像正常放置这样操作呢?

网友(点评):
更想了解您这样做的目的?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再说。。

网友:
把这个焊盘选择不开窗,然后在需要开窗的位置手工放置阻焊。我能想到的就是这么个笨办法

网友:
很大的SMD 焊盘,在SMT 时候都要讲究技巧的。一般不建议做很大的焊锡层,这样的话,1,吃锡太多,加工费高, 2. IC 不容易归位,被专业巨大焊盘随机拉住。

一般的做法是开一个十字架或井字形状的焊锡层,但是在阻焊 请copy 同样一份!!!
之前,还有把 这个巨大焊盘单独编辑,改 焊锡层参数为 -500mil ,改阻焊层参数为 -500mil

楼主(2013-12-17):
我这样做的目的是大焊盘是为了给大功率LED散热用,不上锡,大焊盘里加字符是为了标示原件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