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画了一个简单的PCB板求高手帮我看看这走线走的怎么样?

楼主(2013-11-14):
求老手帮我看看走线走的怎么样,还不小的自己的水平到底怎么样?

PCB

PCB

网友:
我觉得挺好的

网友:
作为新人,这个板子做的很不错了。
地的过孔有必要多增加些。

网友:
C1 C2位置不好,这两个电容位置最好在晶振和主芯片之间

网友:
    中心的芯片 中间有EP焊盘吗? 如果有 建议不要在哪里走线,如果没有,敷铜可以不用。

楼主:
    哎··没啥经验·不好找工作!

网友:
    C1  C2拉的太远了。。应该放在晶振和主芯片中间,电容尽量都靠近主芯片,上面是显示吗?不知道是数码管还是液晶屏。不过我建议显示下面的走线走底层,对显示没干扰!  上面的led 可以和固定孔拉开点距离!

网友(2014-03-22):
    是不是应该多加点过孔

网友:
    还有,按键检测脚上没有上拉电阻,没办法检测啊,再好好检查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