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logo如何镶嵌在pcb板上

楼主(2013-11-14):
  大家有没有做过,把公司logo镶嵌到pcb线路板上与地铜皮隔开,表面做沉金处理,大家是如何做到的,我只会用导入到丝印层的方法,求大家帮帮忙!谢谢啦

网友A:
    把你导入到丝印层的东西导入到走线层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导入到丝印层的东西导入到走线层去

导不进去呀!默认是机械层 pen3

网友B:
    把你公司Logo给到板厂,让板厂做板时把Logo加在线路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公司Logo给到板厂,让板厂做板时把Logo加在线路层.

    制版厂不给做呀! 说过了,他说要开窗,写程序!很麻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制版厂不给做呀! 说过了,他说要开窗,写程序!很麻烦

    他们忽悠你的

网友D:
    你把丝印层改成阻焊(Solder Mask)层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丝印层改成阻焊(Solder Mask)层就可以了。

是哪个类下面的的soler mask  我试过了在封装几何类下的soler mask下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们忽悠你的

你有好的方法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有好的方法吗?

你把地铜皮挖开,然后把公司LOGO放上去不就可以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地铜皮挖开,然后把公司LOGO放上去不就可以了啊

    我现在是这样做的,把logo放到etch 顶层了

网友(2014-04-25):
    有个小软件可以直接转图像到PCB的,BMP2PCB好像是这个名字,你搜下

网友E(2014-06-04):
    你在ARTWORK里面的SOLDMASK这层加上去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在ARTWORK里面的SOLDMASK这层加上去不就行了.

哦,好的,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用16.5及以上版本打开(16.X的才行),里面的ZCOPY可以把你想要的复制到你想要的层,然后再导出到你想要 ...

哦,好的,我试试  谢谢啦

网友(2014-08-04):
引用 楼主:
是的,太谢谢了

楼主您好!请教一下,allegro的PCB中怎么添加logo啊?我之前看到ABB做的板子,ABB的logo是那种铜皮的,就像走线层中显示logo,挺酷的!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这种情况。
先说一下我在网上查了添加logo有个软件,通过File->Import->IPF导入out.plt文件,可是我看了导入的logo是Manufacturing/pen3,需要修改为silkscreen层吗?chang和z-copy都无法改变其层。不懂了!
还望能详细指导一下,怎么实现的,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