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出光绘文件有问题

楼主(2013-11-14):
我在出光绘的时候其他的层没有问题,只有钻孔文件有问题。(我是通过导入光绘文件查看的),导入其他层的光绘都可以看到,钻孔看不到,但是我设置钻孔层显示的时候是可以看到的。outline也看不到,请问各位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另外我在出光绘之前做了一个DRC,有一个问题我忽略了,这个有影响吗

楼主:
这是我显示的钻孔图形,导出光绘后在导入就看不到了

网友A:
光绘设置里面,你没添加钻孔和outline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绘设置里面,你没添加钻孔和outline吧

有的,是这个样子的。是Manufacturing中的Nclegend-1-2层吗???

网友:
你出完光繪後是找不到 "DRILL_DRAWING.art"嗎?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注,我的问题解决了。我没有设置默认线宽。所以出的光绘文件中的线宽为0,导入的时候就看不到了。。。

网友:
这个要分情况,你可以根据Viewlog来看看,DRC是否已经影响你,使得你的光绘文件导不出来,如何能正常导出,并且你知道它不会影响你的板子性能,就可以不用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