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ic 9.5 每次打开都提示“字体替换”

楼主(2013-11-15):
logic 9.5 每次打开都提示“字体替换”

网友A:
把字体设为系统默认的PADS STROKE就可以。改字体没意义,还要反复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字体设为系统默认的PADS STROKE就可以。改字体没意义,还要反复提示

请问  在哪修改 是“C:\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Settings”下面的default。txt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  在哪修改 是“C:\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Settings”下面的default。txt吗

setup-->fonts-->stroke-->ok

网友:
学习了,好像导入其他格式的原理图是有提示的

网友:
把字体改了就不会再提示了呀

网友:
我也是 到入orcad老是出现这个提示 我都是不理他 直接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