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AS3900的天线!

楼主(2013-11-15):
老板要搞一个能从船上无线遥控浅水下面设备的项目,现在准备用27MHz无线来进行通信。理论上27M低频能穿透浅水3米,实际应用也就可能1米左右吧!AS3900是AMS公司生产的27.12MHz专用通信芯片。AS3900芯片数据手册给出了一个典型应用,请看下图。他的天线是一个首尾想接的回字。按照1/4波长理论计算,这个天线要2.8米长。请教各位大师,这个天线要如何处理,拿一根2.8米长的导线首尾相接是否可以?

天线部分

天线部分

接口电路

接口电路

网友A:
用PCB绕圈,绕个4-5来圈,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CB绕圈,绕个4-5来圈,就可以。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