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哪里设置问题?

楼主(2013-11-15):
大家看我下面,在ROUTER里操作,在打开DRC情况下,移动元件时两元件不同网张竟然不避让,请问ROUTER哪里设置的原因呢?(刚发到protel论坛去了)

网友:
    把DRC那截个图,打开了DRC但是你把clearance关掉的话就可能出现你那样的情况

网友:
    要把文件发过来才看到

楼主:
    不是的,也打开了clearance呢

网友:
    是在设置下面有个选项要勾选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