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和地飞线怎么是这样的?

楼主(2013-11-15):
之前是4层的负片板  ,  我删掉两个内层后,变成两层板,但是怎么连线电源和地都提示仍有飞线。不明白怎么回事  请教各位啦

楼主:
跟普通飞线的区别是:power or ground ratsnest

网友:
说明还有未连接的电源线和地线

网友:
这个是设置了电源属性之后

楼主:
?图片看不到

网友A:
EDIT>>PROPERTIES>>VOLTAGE、然后把后面的VALUE值设置成0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EDIT>>PROPERTIES>>VOLTAGE、然后把后面的VALUE值设置成0就OK

3.3V和gnd网络 改成0  或者clear  都不行  飞线还是没出来

网友:
我说是的EDIT>>PROPERTIES,不是EDIT>>NET PROPERTIES

网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SN10023\桌面

网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SN10023\桌面\1.jpg

网友:
你说的没有飞线还有可能是属性里添加了NO RAT 属性,按图示在它前面打钩,再确认,OK

网友:
edit-property,然后选中地或者电源的NET,把ratsnest_schedule的选项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
这是设置了电源属性的原因,有叉号的表示没有连接

网友:
Logic-->Indentify DC Nets...,找到相应的网络,把Voltage项Delete。

楼主:
多谢两位  解决了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