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中文汉字导入Allegro并改成Text属性?

楼主(2013-11-15):
将中文汉字导入allegro已经有多种方法了,可以借助第三方工具导入,但是导入到Allegro都是line或者shape属性,请问大家知道如何变成text属性吗?据说已经有高手实现了,可以通过change改变textblock缩放汉字,很强大!

网友A:
%CDSROOT%/share/pcb/text/ansifont.dat
看看这个文件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SROOT%/share/pcb/text/ansifont.dat
看看这个文件的内容

嗯,这里面是字体库的描述,但是即使把中文汉字的外形坐标弄进去,如何在Allegro里面创建汉字呢?貌似汉字都是用*代替了

网友:
還真的有勒,各位太厲害了

网友B:
    个人认为allegro的两大突出问题:中文输入和单位切换。目前的导入汉字的方法都不好用,导入后大小很不好控制,期待那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使得导入的汉字能方便的修改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allegro的两大突出问题:中文输入和单位切换。目前的导入汉字的方法都不好用,导入后大小很不好控 ...

    是的,如果可以用Text属性创建中文,那就完美了,期待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