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转Allegro,没生成BRD文件?

楼主(2013-11-16):
padsallegro,没生成BRD文件?

网友:
    我昨天也导过一次,主要注意了两个方面,1.asc保存格式是5.0:2、保存路径不能有中文!至于你问题好像保存路径也ok啊!等待高手回答!

网友:
    viewlog里面的信息是什么?另外,这里好像是有空格吧?“and”两边,或是我没看清?

网友:
    期待高手出来解答哈

网友:
    换Allegro 16.5试试。遇到过同样的文件用16.3不能转但是16.5可以。

网友(2015-12-23):
    同求,我的也是完全按照教程的方法,就是没生成brd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