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合并的块能否转任意角度

楼主(2013-11-16):
     最近碰到个板,我设计弧形PCB是一个角度,然后拼板按圆心旋转了16度,后面SMT说编程不了,我组合成UNION或REUSE不能旋转16度只能旋转90度,请问各大神们UNION或REUSE是否可以设置旋转其他任意角度,求指导,谢谢!上图PCB和拼板图

网友:
    只能转90度  换其他软件转吧比如cad或者AD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