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器件封装查不到参数怎么办

楼主(2013-11-16):
现在在画元器件的封装,但一些元器件的参数在网上找不到,像排阻,晶振,磁珠,什么的,还有个CPCI_AB95,CPCI_AB110,好像是连接器,请教各位大神,谢谢!

网友:
主要问你们公司的硬件设计师要datasheet。。。
阻容什么的可以网上搜一下IPC-SM-782A表面封装标准

网友A:
一般从公司库房拿实物,或废板子上拆下来量。当然最好是有datasheet,去淘宝搜一下也许会有收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从公司库房拿实物,或废板子上拆下来量。当然最好是有datasheet,去淘宝搜一下也许会有收获

嗯,谢谢,我一般都是找datasheet,公司没有库房还,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