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IC的选型和IC价格的查询

楼主(2013-11-16):
   各位大侠,请问在设计硬件的时候,是在IC选型方面是有什么设计仿真的软件看出设计后理想结果吗,
还只是根据IC 的data sheet进行设计,还是IC的价格方面可以在那里查询,有哪些网站呢,只是在淘宝上参考
活在维库网看,比如设计一个DC/DC的开关电源,要求输出是5v,5A的,如何选型IC,请各位指点~~~~~

网友:
http://www.findchips.com/
误差非常小 只要你会

网友A:
1、先明确自己所在的行业吧?如果是消费类的产品,你的芯片基本不会用TI 凌特 美信 等大公司的。因为成本受限,消费类的拼的是价格。你做出来的产品,很多公司都会做,方案基本也都是现成的,所以就决定了你必须很大程度上考虑价格。一般考虑日本、台湾、国产的。如果你是属于军工或者垄断型行业的,那么你就必须先考虑性能,因为你的量不会很大,但是你的产品卖出去的价格很贵,如果你的质量不合格,那绝对是需要挨屌的。
2、关于芯片的选择基本上都是源于自己的积累以及供应商的推荐,说白了:硬件工程师不仅仅是技术上的事情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际关系以及见识程度。很多时候需要供应商的推荐,以及参考别人的设计,跟同行进行交流与学习。闭门造车肯定是不行的。
3、硬件工程师很大程度上可以兼职采购了。熟悉供应商的联系方式,了解芯片的大体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先明确自己所在的行业吧?如果是消费类的产品,你的芯片基本不会用TI 凌特 美信 等大公司的。因为成本受 ...

受教啦~~~我们现在是在智能车机的,是功放的IC和收音的IC用的是TI,其他的开关电源的IC是台湾的居多,
因为我们公司的成本价格是不公开,老板要蒙着,所以供应商我们硬件接触的话,他总是很谨慎,所以对于价格
我主要是参考淘宝上或者是维库网的~~~但知道,一定是比淘宝上更加低的。
其次,我们参考的电路一般就是选择好IC之后,然后再根据data sheet进行原理图的设计,再调试,
调试有遇到困难,或者是调试遇到没有达到data sheet的指标时,我们再联系供应商或者是方案公司的。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受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