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如何显示pin脚?

楼主(2013-11-17):
    各位高手,16.3如何显示pin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

    呵呵,就是在画PCB时将器件封装的PIN脚显示出来!

网友B:
    你是指添加pin脚还是显示pin脚序号?没看懂

网友:
    你要显示焊盘,还是焊盘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指添加pin脚还是显示pin脚序号?没看懂

    sorry ,是显示PIN脚序号,

网友:
    如图所示:

楼主:
    啊?在这里设置啊!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