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低功耗的DVI解码芯片,要支持高分辨率的。。。求大神现身~~

楼主(2013-11-18):
如题~~

网友A:
没用过,不过我建议哈:你既然是该行业内的,那么就绝对应该用过该类型的芯片了。找到之前用过这类芯片的原厂或者代理,之后提出你的需求,他们给出方案。也许可以,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就试试吧?要不就是找同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不过我建议哈:你既然是该行业内的,那么就绝对应该用过该类型的芯片了。找到之前用过这类芯片的原 ...

多谢布鲁斯基兄的回复,之前用的是TI公司的TFP401解码芯片,功耗在1.3W左右,有点高,就是想问问有没有在1W以下的~PS:查了下TI公司暂时还没更低功耗的DVI解码芯片~

网友:
原来你是想要HDMI或DVI转RGB并行的芯片,说实话,你的题目让人疑惑不解。
去AD网站找一找吧,那里应该有你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