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做过SD/HD/3G-SDI to HDMI Converter的?

楼主(2013-11-18):
请教各位,哪位大侠做过SD/HD/3G-SDI to HDMI Converter的?
调试到后面,视频图像画面出现偶尔的间歇性跳动,这个该怎么整的?
从控制功率的电阻那调试都不行,不知道哪问题了,请大伙指点指点

网友A(2014-04-22):
    楼主做好了吗 什么方案的,稳定性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做好了吗 什么方案的,稳定性如何

    好了,稳定性好

网友:
    GS2971 +STM32F+SIL9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