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TEL99SE 高手

楼主(2013-11-18):
求助各位大神;在protel99SE画了 禁止布线层;覆铜设置为GND;覆铜后;禁止布线层外仍旧是一片铜,禁止布线层无作用一样。请教各位如何解决。

网友A:
点开覆铜属性,里面选择删除孤岛铜皮

网友B:
    禁止布线层是不是封闭的, 禁止布线层外面是否有GND网络或过孔,再就是如楼上所说 删除死铜。

网友:
    一般来说是外面有GND的焊盘和过孔,请检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开覆铜属性,里面选择删除孤岛铜皮

不是这里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禁止布线层是不是封闭的, 禁止布线层外面是否有GND网络或过孔,再就是如楼上所说 删除死铜。

    不是这些导致;
    有没有关于禁止布线层的设置的菜单?

网友:
    那有可能是间距规则使能没勾上。

网友:
    图发上来看看

网友C(2014-01-04):
    禁止布线是禁止布线的,不影响敷铜空间好不???你的敷铜都敷到外面去了亲。。。。。。。。。。。

网友D:
这个神奇了,铜根本没有让开禁止布线层这根线,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外面不是死铜性质,但是覆铜让开了“485A”这个串口PAD,说明Clearance这个规则是起作用的,覆铜网络选的是GND,这个也看得出来,是不是KEEPOUT这根线选了GND网络了(家里没装AD,平常也没注意KEEPOUT的东东能不能有网络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禁止布线是禁止布线的,不影响敷铜空间好不???你的敷铜都敷到外面去了亲。。。。。。。。。。。

    大哥;就是因为敷到外面去了;所以才请假各位大侠啊。有没有什么设置方面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神奇了,铜根本没有让开禁止布线层这根线,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外面不是死铜性质,但是覆铜让开了“485A ...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谢谢! (只有你了解了我问题的出发点,谢谢!)
我的使用Protel 99 SE。有10年的Protel 99 SE使用经验。遇到这种问题。我也束手无策;继续请各位知道问题的大侠帮助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神奇了,铜根本没有让开禁止布线层这根线,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外面不是死铜性质,但是覆铜让开了“485A ...

KEEPOUT这根线不是GND网络,我特地检查了、

网友:
我特地试了一下,用的AD,怎么都出不了你的这个效果,呵呵,无解

网友E(2014-02-28):
引用 楼主:
KEEPOUT这根线不是GND网络,我特地检查了、

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如果没解决,可以把文件发上来大家帮你看看是什么问题。你确定那根紫色的线是KEEPOUT而不是mechanicel1?

网友F:
PROTEL有时是会出现一些无厘头的错误,
如果不是网友们指出的问题,那么可以新建一个PCB文件,把这里边的东西带网络复制到新的PCB文件里边再试试
或者把现有的铺铜删除掉,再重新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如果没解决,可以把文件发上来大家帮你看看是什么问题。你确定那根紫色的线是KEEPOU ...

是KEEPOUT

楼主:
引用 网友F:
PROTEL有时是会出现一些无厘头的错误,
如果不是网友们指出的问题,那么可以新建一个PCB文件,把这里边的 ...

只有新建一个PCB文件;才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是这样做的。

谢谢大家。如果有高手;请麻烦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2014-04-02):
keepout层也可以设置与铺铜的距离,是不是设置为0了?

楼主:
给这个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禁止布线是禁止布线的,不影响敷铜空间好不???你的敷铜都敷到外面去了亲。。。。。。。。。。。

表示很费解,第一次听说禁止布线层只是禁止布线的,那么请问,铺铜是怎么铺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这个没有关系。

楼主还是把文件传上来吧,怕泄露机密,可以删除其他电路,只留这一部分就好,让我们也见证下你遇到的奇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