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M350查看光绘文件,钻孔显示很乱。

楼主(2013-11-18):
如图所示。
1处为电路板,电路板有些钻孔正常,有些就没有。都显示在2处,拖着长长的尾巴。
是CAM导入不正确,还是生成钻孔的时候不对啊???求好心童鞋解答。

楼主:
好吧,现在把光绘文件传上来,大侠给看看吧。

网友:
光绘生成的问题,lz是破解版本?
你设置的精度是多少?调低点

楼主:
嗯,我试试。。。。
谢啦。

网友(2014-04-16):
钻孔文件和其他文件的设置不同,详细更改见附件。

网友:
是比例和单位,签缀加0,设置不正确!不用怀疑,导入时重新设下!!!!

网友:
设置不正确!时重新设下!!!!

网友:
    你导入的时候设置的精度不对, 试试3 :5 或者 2:4 ,一般能解决

网友:
    分兩次自動導入,第一次把 .drl勾掉,第二次把 .drl以外的文件全勾掉

网友(2014-05-22):
    本人其实也遇这个问题,解决方法如同大家说的,暂时在导入文件前先修改单位,
    导入后就能显示正常。
    事后,为了查出到底是那出问题,试过将整个板子用新的brd檔重新导入,换cam版本,但都还是出现相同的问题。
单看drl 的坐标是正常的,但为何导入时坐标会出错(單位比例跑掉)??
    想请教大家是否有人也遇到相同问题,而且也已经知道根源在哪??
    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