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电层分割时出现问题

楼主(2013-11-18):
我在进行内电层分割后,将电源层分成多块,结果如图:其他过孔总是与该层相连接,我设置了分割时自动避让,画的线也在ANTIETCH,为什么有这个问题,求大神指导下,谢谢

网友A:
你是用的哪个版本软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的哪个版本软件呢?

allegro16.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的哪个版本软件呢?

我DRC,DB检查也都没有错误啊!难道是软件哪里设置的问题?

网友B:
这个其实是没连的,只是显示上好像连上了,那个圈是antipad,你可以把焊盘显示出来,就可以清楚的看到这里其实是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其实是没连的,只是显示上好像连上了,那个圈是antipad,你可以把焊盘显示出来,就可以清楚的看到这里 ...

是的,我后来用CAM350导入光绘文件看了一下,是没有连起来,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设置一下,让它显示的更好!

网友:
显示问题,no probl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