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画多层板用什么软件比较好

楼主(2013-11-19):
请教现在主流的都用什么画多层板

好像很少见到用ad画的多层板

网友:
    为嘛总是问这样的问题呢?工具而已!适合自己的工作即可。

网友A:
    最开始用protel 画4-8层,后来公司升级要求采用A D,画4-10层,感觉A D比protel好用,如果之前用过protel,A D 也很容易上手

网友:
    cadence是不错的工具,但是并不是所有板子用它做最好,效率最高,跟板子的复杂程度和个人的习惯有直接关系。
    个人认为,能高效,准确的做出板子的软件,都是好软件。不能因为个人偏好而否定其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开始用protel 画4-8层,后来公司升级要求采用A D,画4-10层,感觉A D比protel好用,如果之前用过protel ...

    对不起朋友,不小心点了一下鼠标,是个反对,不知道怎么取消。。。

网友:
    用习惯了allegro